失控

楼主(2008-06-30):
一个温控系统热原是导热油,表是横河350,阀是电动调节4-20MA输入,以前有一个锅炉专供时没发现温度失控,现在设备多了油温高了温度控不住了,说明书只能看懂3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换个国产的表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失控怎么讲?温度不受控制了?在确保设置没问题的前提下,如果温控表不能正常控制,更换一个试一下!

楼主:
油温有多高控制后的温度就有多少

网友B:
在传感器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先切换到手动,看看电动调节阀的动作是否正确,若正确则找表的原因.

网友C:
在传感器没有问题的前提下,先切换到手动,看看电动调节阀的动作是否正确,若正确则找表的原因.

如更换国产仪表型号:AI-808AX3就可以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