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从西门子的变频器里导出参数,请高人指点

楼主(2008-06-30):
请问怎么从西门子的变频器里导出参数,需要什么工具,谢谢

楼主:
西门子的变频器的型号是6SE7的

网友A:
同上,可以通过串口、Profibus等

网友B:
是的,需要装drivemonotor或drive es

网友C:
具体怎么操作呢?谢谢没有试过!

网友D:
用DriveMonitor软件。

打开软件后,建立通讯。按一下步骤操作:file/upload/Basic Device Compete/Name

网友C:
对:cock 关于

用DriveMonitor软件。

打开软件后,建立通讯。按一下步骤操作:file/upload/Basic Device Compete/Name

内容的回复:

我怎么无法与之建立通讯呢?S7软件监控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呀!谢谢

网友B:
你跟变频器之间用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网友D:
你有什么问题直接发到我的邮箱JISCO_wei@126.com。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E:
用 用DriveMonitor。。。。 或 OP1S 操作面板 都可以

使用DriveMonitor上传参数及拍波形视频教程
下载地址1: http://www.tsmwen.com/attachment.php?aid=9
下载地址2: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08052219471200002

网友F:
用DriveMonitor软件,upload。如果有工艺板的话,还要上载数据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