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启动不了工作台.

楼主(2008-06-30):
我建了一个新工程,也建了一个快捷方式,可是双击它的时候却显示:"用户未在安全中注册"?我就是建了一个空的工程,什么也没有动啊,怎么出这个问题呢...望高手指点..

楼主:
补充一点:我可以启动IFIX的.先显示出那个IFIX软件正在运行的界面,接着就显示:"用户未在安全在注册",再单独启动工作台也不行.同样的错误....

网友A(2009-03-24):
那就先用iFix默认的管理员登录时一下

网友B(2010-10-19):
进入演示工程,然后进入编辑状态,禁用安全配置的安全

网友C:
你建的这个工程启用安全了 要知道密码就先登陆 要不知道 就先禁用安全  搞不定找我QQ 956839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