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两步进同步问题

楼主(2008-06-30):
PLC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其中一个电机转一圈进料22厘米,另一个转一圈进料1.3厘米,现要求是第二个电机能同步跟随第一个电机的进料,比如说第一个电机进30厘米的料,第二个1电机也同时跟随进30厘米。用PLC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A:
你去改机械的 传动结果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能不能实现,答案是肯定的,用PLC没有问题,但是究竟使用何种PLC以及模块,那么就要进行步进电机同步所需要的脉冲频率进行计算了。

楼主:
谢谢!机械是改不了了。我现在有个FX1S,好像没浮点运算,如果把脉冲频率比例算好,那么加减速时间也按比例计算吗?还是两个都用同一个固定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C:
这有何难

第二个电机程序的参数改成和第一个电机的一样,然后在第一个电机动作后,延时一时间再动作第二个电机。

网友D:
可以实现。两个电机的运动周长不一样,但所要走的距离一样。所以第二个电机的转速要比第一个快,那么两个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就不一样了。

网友D:
这需要PLC内精确的计算,没有浮点运算可能误差会增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实现,答案是肯定的,用PLC没有问题,但是究竟使用何种PLC以及模块,那么就要进行步进电机同步所需要的脉冲频率进行计算了。

支持这种做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帮助!

我的两个电机是同时启停的,第一个电机带的棍子大,第二个电机带的棍子小,要求两个棍子同一时间出料速度相等。PLC是FX1S,我想第二个步进的运行频率应该是第一个的22/1.3 倍,这样算不知对不?假如我用两条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PLSR同时在Y0,Y1输出, 它们的加减速时间是给个定值还是也按这个比例给定?

网友F(2010-07-20):
可能不行吧,我也需要这样的例子,那位大侠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