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CP343通讯卡故障

楼主(2008-06-30):
我使用的CPU315-2DP的PLC,CP343卡插在4号槽,下挂ET200扩展卡,原工作正常,但是今天本人加了块AO卡在ET200上,硬件下载后有故障,CP卡始终在STOP状态,但TX/RX灯在不停闪烁,SF灯亮,上位机也能通过CP卡读到数据。在远程用电脑通过CP卡能UPLOAD程序,但是如果一监控它就显示不能连接。同时CROSS REFERENCE不能看到我使用了多少点。请哪位高手能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离线CROSS REFERENCE也不行?

重新建个工程,硬件组态好,把原来的程序拷进来看看情况

网友B:
在线清空所有程序,重新DOWN项目,包括硬件组态在内一起DOWN一遍。

网友C:
您在修改硬件组态后,编译正确了吗,按道理讲只添加AO模块后应该不会导致CP故障的,CPU应该没有报故障吧,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现在也没有解决呢,是不是以前有人修改过网络组态呢,楼上朋友说的办法可以试试,重新DOWN一下.

楼主:
谢谢以上的朋友,不过你们说的我都试过,但都没用还有其它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呵呵,拿到上海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D(2008-08-26):
这种情况是MMC卡中的内容没清空造成的,找一根MPI线先将程序清一下就好了.

网友E:
,重新DOWN项目,包括硬件组态在内一起DOWN一遍。

网友E:
不要当程序进去,jizhe

网友F(2010-05-04):
我使用的是CPU315-2DP的PLC,用CP343-1和另外的一个PLC进行通讯,原来老CP卡都是好的,但是换了块新的CP卡以后呢,重新下组态。后来发现CP卡上BF灯常亮。只要把另外的PLC通讯网线拔掉,不一会BF灯等就会灭掉。请问什么原因啊?

楼主:
TVXB,你的另外一个PLC 是西门子的吗,你在线在模块信息里看,应该有报警原因的,可以先分析一下

网友G:
重新下程序 有条件停下电 重启看看

遇到过同样问题

稀里糊涂正常了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