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视RS232、RS485通讯

楼主(2008-06-30):
1. 两台三菱PLC通过2个RS232模块进行通讯,如何用笔记本监视他们之间的通讯内容?

2. 两台三菱PLC通过2个RS485模块进行通讯,如何用笔记本监视他们之间的通讯内容?

网友A:
不好监视,你用超级终端实验一下,行不行我不知道。

网友B:
监视 RS232容易,线接上,用个串口精灵,配置好波特率,奇数偶位,起始位,停止位就可

RS485麻烦一点,需要用一个 RS485-RS232转接模块才行

楼主:
有空的时候试一下,多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C:
按照nren说的去做就可以了,遇到没有串口的笔记本时(现在买的笔记本大多没有串口),买一个usb串口转换器就可以了,注意设置好串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