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压器好坏,

楼主(2008-06-30):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想问问,我今天把变压器的进线和出线拆了,用摇表摇了,高压侧接地,这是不是说明变压器烧坏了?我没有电桥,

网友A:
晕 多大的变压器?什么上用的..................

网友B:
你又没说明    怎么知道呢?  那个是不能乱用的

楼主:
1600KVA的,10KV变380的,我用500V的摇了,就是发现高压侧接地,低压侧电阻也有点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00KVA的,10KV变380的,我用500V的摇了,就是发现高压侧接地,低压侧电阻也有点低,

高压侧接地肯定是坏了啊.

网友D:
500V的摇表?

合适么?

网友E:
建议你用2500,或者5000的高压摇表摇一下,然后再用双臂电桥测一下高压侧的直流电阻.如果真的是高压侧接地了,千万不能再投用了!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对变压器 吊芯检查了

网友F:
恐怖,高压侧接地....................

网友G:
高压侧接地.可能性不大,因为高压绕组在外侧,外面是变压器油。只有低压侧也接地,才有可能?

网友H:
高压侧接地?朋友,你有活干了。

网友I:
高壓側肯定不能接地啦

网友J:
老大

10KV以上要用1000V以上的摇表摇的

网友K:
10KV以上要用1000V以上的摇表摇的

建议找一下供电局吧

楼主:
谢谢了,

变压器的的内部构造我不太清楚,

网友L:
你去做绝缘电阻,吸收比,介质损耗,泄漏电流。

网友I:
高压侧接地不就等于高压接地了吗?你说还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