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位反馈问题

楼主(2008-06-30):
阀位反馈一般都是用1k欧的滑动变阻器,谁知道它的等效电路的画法吗。如i=.............................

网友A:
我不是太清楚,我帮你查查吧,

网友B:
ZXQ2004电动阀门智能定位器
控制精度:0.1%-3.0%(可调);
可接电动执行器反馈信号:电位器500Ω-10KΩ;
可接收外部控制信号(DC):4—20mA,其它输入信号出厂前定制;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可控硅输出:AC,600V,25A;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环境温度:0-70℃(可设定),湿度:35-85%;
有超温保护功能;
ZXQ2004外形尺寸:74mm(底面长)x57mm(底面宽)x45mm(高);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按输入信号和执行器转角位置进行智能步距调整精确定位;
带错误代码指示故障原因等;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0755-81535537

楼主(2008-08-09):
大哥们有知道的吗

??????、、小弟都等三个多月了也没人回答

网友C:
阀位反馈电阻就是滑动电阻器。电阻在0--最大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