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的PLC可以这样编程吗??

楼主(2008-07-01):
我用的GX编写的哦,也可以这样编哦,这样可以写到PLC去吗

网友A:
可以写入PLC,这样的话,将导致双线圈输出警告,如果在选项中屏蔽双线圈检查,连警告都不会出现。

而此时Y0的状态以最后状态为准,也就是说,无论X0与M0怎么动作,Y0的状态都取决于X1的状态,您认为这样编写程序有意义吗?

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入PLC,这样的话,将导致双线圈输出警告,如果在选项中屏蔽双线圈检查,连警告都不会出现。

而此时Y0的状态以最后状态为准,也就是说,无论X0与M0怎么动作,Y0的状态都取决于X1的状态,您认为这样编写程序有意义吗?

以上!

同意,你这样编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C:
呵;这样的程序可以输入到PLC内,不会报错;

但只有X1才能控制输出点;

上面的都是没有用的;

所以程序中要尽量不要使用双输出;

网友D:
最好是不要这样编

看来是个新手

网友E:
看看编程使用说明,或买本PLC的学习材料,看来,楼主真是个新、新手。

网友F:
你这样编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G:
作为讨论是可以的,软件不是已经给了双线圈检查了吗?呵呵!

楼主:
我就不明白这样编写,软件不会报警,我没有硬件。

网友H:
不报警,你可以用跳转语句,重复就可以了。

楼主:
西门子,不可以用梯形图编写哦,用语句表可以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不可以用梯形图编写哦,用语句表可以哦

您真会开玩笑哦,对于三菱的PLC,先前我已经说过,在软件中设定不检查双线圈,那么就不会有报警。

而您现在竟然贴三菱的图,论西门子?怪哉!

似乎您这样说,三菱就不能似的,试试三菱的GX IEC软件,同样可以在IL中这样做。

以上!

网友I:
牛人作牛事

太有才了

网友J:
个人认为在这种事情上没有必要去研究他,,用个或门解决他就ok了

网友K:
西门子,不可以用梯形图编写

  什么意思 啊??/

网友L:
我觉得那样编程很有水平的哦《,编程的人肯定是的人才来的,这样的都想得到,我也是新手,但我确实佩服。佩服

网友M:
实际是三个输入点“或”的关系,既X000、X001和M0中哪个ON,Y000都会ON,为什么非要有三个线圈(Y000)。

网友N:
很有创意.我很欣赏.

网友O:
同时控制一个线圈输出,前边的电路可以更改一下,用“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