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测量制动信号???

楼主(2008-07-01):
求助 怎样测量变频器制动信号???我怎吗测不出啊???请知道的师傅给予指点,在此先谢了,不胜感激!!!QQ:708807688 邮箱LILIANG896@126.COM

网友A:
变频器正常运行部制动时,当然没制动信号,测量制动信号和测量驱动信号的方法是一样的,也是从反向截止到正向导通

楼主:
海诺恒:你好:请问我在变频器怎样时 ,测量制动信号啊???请给予指点,在此致以谢意!

网友B(2009-04-26):
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时以及停车时进入制动状态。

网友C: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继电器输出端子或晶体管输出的端子,你在参数里对应设下制动频率的输出就好了

网友D(2009-06-14):
一般制动信号是指变频器一上电只要检测到上升或者下降信号根据事先调好的时间参数进行制动输出,你只要在变频器的制动点比如 施耐德的R1A R1C(可能是闭点我忘了)接上一个接触器 一般是制动器的接触器线圈 你看它吸合不吸合不就检测出来了吗

如果你要检测现场的制动器打开情况  建议你在制动器的杠杆部位加限位器一件 限位器动作 制动器打开 靠限位器返回信号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