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ing.du DVP-20EX A/D D/A问题

楼主(2008-07-01):
lesing.du :

     你好!我在应用DVP-20EX A/D D/A的时候才发现,我不知道是怎么换算的。资料上显示有这么一个例子。

利用MOV指令使:D1116=50,D1117=90;则可使模拟信号输出

CHO(D0V+,D0V-)=3.90V

这里我我不明白的是这个3.90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同样模拟信号输入计算我也很糊涂。请帮忙解答下如何得到这些数值的谢谢!

网友A:
以下是台达EX输入输出的分辨率:
输入的分辨率为10bit。
如果是电压(-10V~+10V)输入最小分辨率为20/1024=19.53125mV
如果是电流(-20mA~+20mA)输入最小分辨率为40/1024=39.0625uA
输出的分辨率为8bit.
如果是电压(0~10V)输出最小分辨率为10/256=39.0625mV
如果是电流(0~20mA)输出最小分辨率为20/256=78.125uA

请问你在哪里看到的输入50,可以使模拟信号输出3.90V?

楼主:
那请问我 :D1116=30,D1117=60的时候

CH0 (D0V+,D0V-)=?

CH1(D1V+, D1V-)=?

CH0 (D0I+, D0I-)=?
CH1(D1I+, D1I-)=?

我糊涂了

楼主:
对了对应,每一对端子各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
先说电压输出,以CH0为例,因为

输出的分辨率为8bit.
如果是电压(0~10V)输出最小分辨率为10/256=39.0625mV
如果是电流(0~20mA)输出最小分辨率为20/256=78.125uA

而D1116=30,对应电压输出为30*39.0625=1.17V

其他通道电压/电流的计算方法同上。

楼主:
再问下,同一个通道里面是否有电压和电流存在?

网友A:
同一个通道,电压和电流同时存在。用户使用电压就接相应的Vo+、Vo-端子,如果使用电流,就接相应的电流输出端子

楼主:
非常感谢 好的谢谢!

网友B(2011-08-26):
   我以前都是用DVP-14SS搞些开关量顺序控制的   最近才接触到模拟量控制,买了个2手的DVP-20EX继电器输出的   我在产品上面怎么没找到stop/run转换开关啊      程序不知道怎么输进去(程序需要stop模式下才有效),,,,,,那位大虾能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