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达不到,电线为什么发热厉害!

楼主(2008-07-01):
大家好!

我在显示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用了一台空气压缩机220V的工作电源,由于现场没有220V的电源,我就接在一个容量很小的变压器上,结果空压机不能正常启动,并有“嗡嗡”的声音。还发现电线很热。后来接到其它变压器上就好了,经过研究发现前一变压器的容量太小电流不够。

但我不明白 电流不够为什么电线还发热的厉害呢?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电机没有启动的电流是很大的呀。

楼主:
TO:juta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我知道电机刚启动的电流是 额定电流的7-8倍。

我的疑点是它为什么发热那么厉害,而我换了个大的变压器它几乎就不发热了呢?

网友B(2009-04-21):
这个问题你还不明白呀,那是因为电机转速低,产生的反电动势小,电流比正常时大许多,类似于电机始终运行在启动状态,导线当然会发热,大的变压器,电机工作在正常状态,导线自然不发热。

网友C:
你的变压器小,但是你的启动电流不一定小啊!

网友D(2009-05-31):
你的变压器太小,电机启动时需要电流比较大, 这时变压器电压大大下降,电压越低电流就越大,所以你这时的电流可能绝不止7-8倍,可能是十几二十倍

网友E:
小马拉大车,肯定会累死的。你变压器容量小,变压器输出电压小,但电流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