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家用电器的电容好坏的判断

楼主(2008-07-01):
想问下家用电器的电容好坏的判断,怎么样才能很好方便的判断? 用数字万用表可以正确准确的判断不?

网友A:
电容表不是很好用吗?为什么只是家用电器的电容好坏呢?电容表都可以啊!数字万用表加经验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很简单,通一下电,在短接一下,看有没有短路火花,有的就是好的

网友C:
家用电器的电容器?你指的是哪些家用电器的电容器?要是指电视机、电脑等家用电容,就很难说得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