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机直流母线系统出现的电压波动,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07-01):
首先,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为方便大家分析,我把帖子整理、补充了一下。(第三次补充)
现在遇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1、纸机系统采用整流--直流母线系统供电(稳压源)。
2、负荷低时(车速<175m/min时,设计车速200m/min),母线电压很稳定。
当车速>175m/min时,母线电压开始不规律的出现瞬间尖峰。由于变频器采用矢量控制,结果导致变频器产生较大的速度波动和电流波动。严重时造成断纸。
3、初步考虑可能是整流柜输出电压检测部分存在干扰。但是如果有干扰,速度低时也会出现啊?为什么只有速度高时才出现这个问题?
4、附图中是监控变频器数据的曲线,其中蓝色线为母线电压,波动时电压下降13V左右。

补充:
1、通过多次监控,发现每次出现波动后,母线电压都会比波动前降低约1V左右,过一段时间后恢复。
2、经检查确认,10Kv/380V变压器负载率不高,约50%左右。
      35KV/10KV变压器后同时并有一个6MW的小型电厂,出线也是10KV。当电厂发电时,35KV/10KV变压器负载率低于50%。
      但是,在这个10KV的线上还带着2台630kw的高压电机(盘磨)。
      另外:速度波动主要集中在小功率逆变器上,大于55kw的逆变器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逆变器为西威AVY系列。
3、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整流柜进线380V电压,630KW高压电机启动时,电压波动8V左右。
4、怀疑:母线电压检测有13V压降,那么,如果整流柜没有问题,交流进线侧电压降低应该更多?(进线侧有电抗器,母线后有30多台逆变器的电容并联)
补充2:
1、上述监控抓图是在矢量控制方式下记录的。车速高时,出现此情况后多数出现断纸。
2、纸机未开时,交流进线电压400V左右,开启设备后,交流电压下降为380V左右。此时直流侧输出为503V。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整流部分有问题,不是整流柜输出电压检测部分存在干扰,是由于电源供应能量不够造成的。

楼主:
请问,您是指变压器容量不够吗?

网友B:
整流桥缺相,或则电容老化容量不够~~

楼主:
经检查确认,10000v/380V变压器负载率不高,约50%左右。
35KV/10KV变压器后同时并有一个6MW的小型电厂,出线也是10KV。当电厂发电时,35KV/10KV变压器负载率低于50%。

另外:速度波动主要集中在小功率逆变器上,大于55kw的逆变器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车速>175m/min时”

1、车速高,速度波动;

2、严重时造成断纸;

3、电流波动大;

4、我的看法是高速时,因速度不稳闭环系统自动调节出问题;

5、可能是检测、反馈的问题!?

6、因为高速时,系统惯量的影响,速度波动,加速度大,力矩变化大,电流变化大,直流母线电压因负载剧烈变化而出现电压尖峰!

7、不是母线电压波动引起的,而是负载高速运行特点引起的母线电压波动;

网友C:
8、我觉得矢量控制,是否机械特性过硬有关,因为有“断纸”的情况;

9、是否设置失速保护一下,特别是电流过大时;

网友C:
10、电流过大时,设置失速保护,是很必要的!

网友C:
11、就象开车一样,开的快时,颠簸旧厉害,如果碰到一个坎,司机要减速一样,如果不减速会跳起来,“会断纸”!

楼主:
谢谢!!!
断纸多出现在采用矢量控制方式下,在改用VF控制时,出现电压波动,但是速度波动会小一点。监控时电流波动不大。

网友D(2009-04-21):
当速度高时,机械产生的震动会大一些,如果控制系统的机械特性比较硬,就会震荡起来,这时调节一下反馈率,可以消除震荡。这是一种情况,也许是变频器在输出功率大时,工作不稳定。也有这种可能。

网友D:
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现象,一台多功能复合机在一天之内,偶尔出现一,二次抖动,就象齿轮箱中有东西卡了一下,有7,8台电机,也搞不清故障的位置,也难以断定是机械,还是电气问题,费了很大功夫,也找不出什么问题,最后换掉一台变频器,故障消除了,象这样的故障概率非常小,没有经验,很难作出判断。

网友E:
版主分析的头头是道,就是电压波动,也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变频器的性能有所变化,可以更换控制板。

网友F:
可能是车速过高引起震动过大道直反馈误差过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故障点已基本确定:整流系统调节性能不好。在大负荷输出时遇到电网电压波动时,不能满足逆变器的需要

网友G(2010-12-23):
各位大峡:我厂一台SSD500A直流电机,速度开到每分30米时电压跳动很大,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