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兹伺服方向相反如何调整

楼主(2008-07-01):
在检修中发现以下问题:伦兹EVS9324-ES运行后发现方向相反,在更换输出后电机正向,但是不能升速.请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你好!

  伦茨伺服输出端与电机接线端是对应的,,换了可能引起其他控制控制不了。我建议你把线换回来,电机正方转看一下端子X5/E1或X5/E2   。X5/E1 高电平 是正转,X5/E2 高电平时反转。

网友B:
伺服电机更换相线还能工作?一般伺服不是应该报警了吗?伦茨不报警?

楼主:
对:lenze(论茨)wkd 关于

你好!

  伦茨伺服输出端与电机接线端是对应的,,换了可能引起其他控制控制不了。我建议你把线换回来,电机正方转看一下端子X5/E1或X5/E2   。X5/E1 高电平 是正转,X5/E2 高电平时反转。

  谢你的提示.不过我没用E1或E2,是内部参数控制的.我是把旋转编码器的+SIN _SIN和+COS -COS对调后发现方向改变了,但不能升速的.我想这两组是检测方向的.+REF -REF 是检测速度的.内部的CW和CCW我没有试过对换.你看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你把编码器的+SIN _SIN和+COS -COS对换了,CW和CCW也对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