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是不是一套独立的PLC系列?

楼主(2008-07-01):
ET200是不是一套独立的PLC系列?

网友A:
no,只是个IO从站

网友B:
不是,他只是plc下面的一个从站!必须有plc他才能工作!

网友C:
只能做从站!!!!!

网友D:
不是,他只是plc下面的一个从站!必须DP网与CPU连接才能工作

网友E:
不是!必须DP网与CPU连接才能工作

网友F:
不是,只能做从站,因为没有程序装载

网友G:
有带CPU的,为独立的系统。

也有不带CPU的,为IO子站。

网友H:
远程I/O从站,通过总线联接

网友I:
楼上几位同仁说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