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01):
各位工程师们你们好:

        有一件事想请教各位一下,希望大家能帮助一下。不胜感激。

问题如下:有一控制室,控制柜在控制室外边,控制柜和控制室使用同一把钥匙,如果想进入控制室必须先把控制柜锁上同时把钥匙取下去开控制室的门。技术要求:在锁上控制柜的门的同时必须把控制室里面的危险情况都屏蔽掉,去哪里买这种产品啊??请各位大师赐教

网友A:
危险情况都屏蔽掉?不太明白,能否在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B:
不太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C(2008-09-05):
怎么感觉有点动脑筋急转弯的味道啊!!!

网友D:
你的要求是什么呀?

网友E:
很简单,进控制室前做全防护,防尘,防辐射,防爆,防毒,防静电,最好再带上一把手枪,

网友F:
大概你说的是程序锁,通常用于高压配电设备。该锁就一把钥匙,必须按规定的先后顺序开锁,否则将无法打开下一把锁。

网友G:
遇到高配开关钥匙,非得把接地断开才能取下插入合闸位置才能合闸高压,感觉安全做的很好

网友H:
这种钥匙只在高压配电中有用到.

网友I(2008-11-25):
这种钥匙只在高压配电中有用到

网友J:
同意6楼的看法

你说的是程序锁,通常用于高压配电设备。该锁就一把钥匙,必须按规定的先后顺序开锁,否则将无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