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AC800F中总线仪表怎样设定?

楼主(2008-07-01):
请教:在800F中需要增挂一块ROSEMOUNT的总线温度仪表,请问应该如何操作,步骤有哪些?

谢谢了!

网友A:
留下你的联系 方式

上海华梅自控系统有限公司

楼主:
我的电话是057163969830

网友B:
profibus总线温度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profibus总线温度仪表??

是的,我没有专门对仪表设定地址,挂上去联机显示从设备不存在,请教一下如何操作,谢谢了!

网友C(2008-09-03):
在fi830下加一个profibus master ,再在它下面加一个profibus从设备就可以了 注意设定好地址  当然 你要有gsd文件 才能硬件组态成功

再在仪表上将地址设定跟系统上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D:
通常的步骤:1、Profibus Master下插入Profibus从设备;2、导入从设备gsd文件;3、可以在线通过总线扫描了解当时总线上连接的此Profibus仪表的实际地址,并在线将仪表地址设定为和软件组态地址一致,整个总线从地址必须唯一。4、对该仪表进行IO编辑,即组态周期性功能块

以上4个步骤仅仅完成了Profibus DP的组态,但由于Profibus仪表最重要的是非周期数据,需要组态DPV1,所以除了gsd文件外还需要拿到该Profibus仪表的Profile文件,必须组态了DPV1参数后,才可以对该仪表进行参数设置,特别是对多温度仪表,如果没有组态DPV1参数,就没办法配置现场温度传感器类型和接线方式的参数,通常就没办法调试,所以在常规4个步骤外,根据Profile文件进行DPV1参数的组态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E:
ROSEMOUNT的总线温度仪表

有Hart 的,Ff 的,PA的(罗斯蒙特 极少推PA)。

FF 才是主流。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一种总线 接口的仪表?

网友F(2008-10-07):
估计是FF吧,如果就一块表用总线不是太浪费了阿,FF电缆不便宜,如果多几块比较合算,如果是FF表,你在这里搜一下,《浅谈FF总线。。。》是张爱国写的一篇文章,说的比较详细了,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