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机,用直流接触器与交流接触器的方案上的区别?

楼主(2008-07-01):
很少看到用直流接触器(24V)的,  多数用交流接触器(220/380V),

其实这两种方案都有人在用, 经验丰富的人会知道两者的区别或差异,

 用直流接触器的,肯定是PLC用24V直接控制直流接触器,用交流接触器

的肯定是间接控制的,谁有经验的,请说一说.

网友A:
就是线圈不一样,

差不多的

网友B:
不是 你说的直流接触器是线圈 直流和交流的差别呢,还是主触头控制性能的差别,要是线圈的话那就没什么,要是主触头都有大不一样了

网友C:
由于plc输出触点容量有限,建议不管是直流接触器的,还是用交流接触器,都用间接方式。例如:dc24v小型中间继电器或固体继电器

楼主:
不是讲接触器结构的差异,我是想分析实现控制方案的实现上差异:

     比如,  用24V直流接触器控制电机,如果PLC不上电,这电机没法运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