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VLT-5000变频器故障清高手帮忙解决

楼主(2008-07-01):
我单位有台VLT-5000变频器操作器控制(LOCAK)时,变频器运行正常,外部控制(REMOTE)时变频器始终100%、50Hz运行,变频器不变频,测量后发现仪表电源到变频器60号端子电流始终21mA,变频器55号端子到仪表输出模块电流随仪表输出信号变化(4-20mA),请问故障出在那??

网友A:
60号端子是21ma,变频器当然运行在50HZ
检查60号端子前端的传感器

网友B:
60号端子始终输入最大值,当然满频运行,不是变频器的问题,60号端子应该是0/4--20mA电流信号

楼主:
你说不是变频器问题,那55号端子到仪表输出模块信号怎么变化正常那??

网友C:
外部给定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