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液位开关和液位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01):
指点一下,液位开关和液位计有什么区别,如超声波的液位计和超声波的液位开产,功能都差不多,价格相差很远。

网友A:
液位计这个人在不停的帮你看着液位,嘴里不停的叫唤 告诉你液位高度

液位开关这个人 一般不说话,只有达到1个高度才使劲叫唤 :“到这里了 到这里了” 究竟到哪里了 他不说

网友B:
哈哈,楼上说得太形象了

网友C:
说的很形象  确切  呵呵

网友D:
多谢指教,我以前以是认为所谓液位开关也只是一个开关量的输出,最近看了西门子的物位开关资料,很多具备4~20mA模以信号的输出,也能达到精确的测量,所以才有点困惑,我这有西门子电子版的液位资料,有要的可加我QQ:601861386或给我EMAIL

网友E:
液位开关一般是用来报警或参与连锁,自保。是开关量,液位计是模拟量一般是4~20ma输出

网友A:
开关也不一定就是开关量输出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点,特别是一些老外的东西 呵呵

因为老外的一些开关是和附属设备配合使用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实现本安防爆! 所以他们的一些开关是输出 4-20mA信号或者特殊信号的。

(比方继电器输出 隔爆可以 本安就无法)

8度,你是卖西门子的/?

网友F:
液位开关:液位高报或低报时浮球带动微动开关触点,是开关量,价廉;

液位变送器:一般是微压或差压变送器,模拟量,价贵;

网友G:
说得都不错,我就不用补充啦

网友H:
顶一下,用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D:
多谢6楼,我是刚接手公司西门子PI业务

网友I:
液位开关==音叉报警。当液位到设定值,音叉接收信号开始报警。

液位计==你的眼睛一直看着液位的变化,并且随时告诉你液位的变化情况

网友J:
顶一下1楼的回复!

说得很形象!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液位开关==音叉报警。当液位到设定值,音叉接收信号开始报警。

液位计==你的眼睛一直看着液位的变化,并且随时告诉你液位的变化情况

液位开关不只是音叉。。。。。。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液位开关==音叉报警。当液位到设定值,音叉接收信号开始报警。

液位计==你的眼睛一直看着液位的变化,并且随时告诉你液位的变化情况

液位开关形式多了,浮球,浮子什么的,上周刚跟凡宜的一个工程师交流了半天

网友M:
六楼说的倒是没接触过,长见识了

网友N:
一个开关量,一个模拟量相差甚远,价格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O:
液位开关这个人 一般不说话,只有达到1个高度才使劲叫唤 :“到这里了 到这里了” 究竟到哪里了 他不说 ------虽然不说,但是那个报警液位高度事先造就约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