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串联

楼主(2008-07-01):
各位高手:稳压二极管串联时,应该怎样接;我看见有这样的接法;正--负--正---负    不知道对错;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看见有这样的接法 正--负--正---负      对

网友B:
请问串联有什么好处吗??我不懂!请老师讲解一二!!谢谢

网友C:
提高电压值,功率不变.

网友D:
提高电压值,功率也增大。比如12V 1/2W稳压管两支串联起来,就成了24V 1W的稳压管。

网友E:
四楼好像不对吧

网友F:
比如12V 1/2W稳压管两支串联起来,就成了24V 1W的稳压管?????????同意三楼朱工。

网友D:
3 楼、5楼、6楼好像不对吧 ?如果12V 1/2W  稳压管两支串联起来,还是1/2W,那多没有意思啊!人家2楼还在问你们串联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先生们!

东方没有任何经验,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理论知识,还是要向大家学习!但东方想:这两个稳压管一起工作,每个稳压管都承担1/2W,加在一起,可不就是1W吗?怎么能还是1/2W呢?比如你吃烧饼,串联起来吃,先吃一个,接着又吃一个,吃到肚内,发出的功率指定要加倍呀!朱工!

不过如果你们都反对,没有人支持,还是要听大家的。总不会真理真的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吧?

网友G:
支持东方兄,其他无言了......................

网友H:
同意东方.

网友I:
我就串过,一个9V,一个4.3V,出来13.4V

网友J(2010-04-25):
俩个0.5W的稳压二极管串联后,其总稳定电压是二者之和,而且总功率则是大于0.5W小于1W的。这个不用争议了。另外请教各位,如果我想同时在这俩串联稳压二极管电路中取出俩个稳定电压来作为基准电压用可以吗?

网友J:
求教各位高手:俩个稳压二极管串联后,会不会出现一只击穿工作了,另一只还没击穿工作的情况呢?另外俩只电压不同的稳压二极管串联后,当电压逐步上升时,是谁先击穿呢?

网友K:
稳压二极管串联时,应该怎样接;我看见有这样的接法;正--负--正---负   这种解法是可以的,实际做过测试了。稳压值提高,同规格型号的稳压管稳定电压基本上乘以二,电流管子的电流不可以超过单个管子的限定值;不同规格型号的稳压管电压为其两者稳压之和,管子串联回路的电流以较小的管子电流为准,功率为电流较小功率的二倍。综合起来,电压是其两者电压和,电流是其中较小者,最大功率是两个管子中最小的那个两倍。不建议电气特性不同的功率管放在一起串联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提高电压值,功率也增大。比如12V 1/2W稳压管两支串联起来,就成了24V 1W的稳压管。

1、“12V 1/2W稳压管两支串联起来,就成了24V 1W的稳压管”,正确!

2、这和两个电阻串、并联使用,额定功率增大是一个道理!

网友D(2010-06-11):
呀!今天运气可好了!一下子又见到了刘志斌、想想看等几位经典高人!好高兴!东方已经好久不来了,今日见帖,真有恍若隔世之感呀!往日论坛的盛况又浮现在眼前,可惜故人见面,论坛不再啊!止不住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写不下去了……

网友M(2011-12-23):
谢谢大家  你们的回答   我很受用

网友N:
稳压管的应用指标是击穿电压(稳压值)和击穿时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设计时,不要让通过的电流超了。用功率指标怎么做设计?为了取得更高的稳压值,稳压管可以串联若干个,也可以串进普通二极管做0.6V稳压管用,不过现在稳压管规格齐全,也容易购买,除非试验时或临时急用,否则用一只就行了。

网友O:
稳压管串联使用后,稳压值等于两只稳压管稳压值相加之和。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就串过,一个9V,一个4.3V,出来13.4V

1、如果一个9V,一个4.3V,稳压值是13.4V;

2、如果额定电流一样,串联后的功率是两个功率的和;

3、如果额定电流不一样,串联后的功率小于两个功率之和。

网友P(2012-02-08):
1、如果一个5V,一个6V,稳压值是11V;

2、如果额定功率一样,额定电压一样串联后的功率是两个功率的和;

3、如果额定电流不一样,串联后的功率小于两个功率之和。

网友Q:
     稳压二极管可以多个串联使用,目的为获得想要的稳压值电压输出,如现有24V稳定电压,想从中获得15V电压输出,现有6V与9V稳压二极管,可以用6V与9V稳压二极管串联,再串接一限流电阻,并接在24V电压上,串联的二只稳压管对外输出15V,此时稳压管的最大电流(稳压管未并接负载时)=串接的限流电阻的电流,即Im=(24-15)/ R。

网友R:
我在维修电子设备时经常用这种方法。

网友S:
稳压值是变大了,稳压的电流还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