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与电容直接相连请教

楼主(2008-07-01):
请教个问题? 电源可否与电容直接相连 没其他任何设备之类,如果连的话 有什么现象

网友A:
问题不明确。什么电源?多大的电容?

网友B:
呵呵.什么电源?什么电容???

网友C:
可以直接相连,但瞬间充电电流接近短路电流.

网友D:
如果电容的耐压达不到电源电压的话,就可能会过热爆炸。

网友E:
补偿电容就是直接连到电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