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怎么能判断家用电器电容的好坏

楼主(2008-07-01):
请教怎么能判断家用电器电容的好坏? 用数字万用表检查。

网友A:
请
用指针式!数字式无法测量。

网友B:
如果有电容档可直接测容量,如果没有就用电阻档测电阻,阻值能由小变大,调换表笔测能一样变化,电容的容量越大阻值变化也越大,这种测量只能大概判断,不能准确判断电容的好坏,比如容量减少不多就检测不出来,最好用电容表检测,这样才准确无误

网友C:
用指针式只能大概判断电容的好坏,不能测量出电容容量的变化,有很多电容用的时间长了容量会变小,最好用电容表或是有电容测量的数字表

网友D:
指针式万用表只能大概测量一下电容是否失效,最好用电容表来测量.

网友E:
用指针表测一下,另外用好的器件代换试一下更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