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问题

楼主(2008-07-01):
我公司生产工艺两台离心式水泵一开一备,两台离心水泵电机功率90KW工频50HZ,当一台运行时基本满负载,有一厂家(搞变频节能推销)说装变频器可节能30%,装好以后频率在48-49HZ ,厂家说可节能10%,不会吧?又提出了另一方案把另一台也装变频器同时运行两台同时工作可节能30%以上,不知是真的可节能.请帮忙

网友A:
所出为所入,节能量就几乎没有。

网友B:
可以节能30%以上。两台同时变频运行要比一台满负荷运行节能效果明显。

安邦信变频器华南地区一级代理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苏豪名厦23B2
代俊锋 0755-26452637 26457341 www.szdsgk.com www.dosuccess.cn

网友A:
2楼能详细的解释以下吗?你的30%从什么来的。

网友C:
我认为  如果变频器一直工作在一个频率下 是不能节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能详细的解释以下吗?你的30%从什么来的。

网友D:
纯属放屁~楼主要根据你们的实际工艺需求来做。。

水泵节个屁的能~

48~49Hz在对水泵来说和50Hz基本没有任何区别。。

所有的电机个人认为刚好额定满载就是最节能的。这时候增加任何东西都是浪费能源。

网友E:
把频率可否再降低啊.......

网友F:
“我认为 如果变频器一直工作在一个频率下 是不能节能的。”

1、如果工作在一个频率上,就说明不需要变频器;

2、就是说泵的转速可以通过传动比来调节,同样可以达到调节功率的目的;

3、由于变频器是多余的,变频器的损耗使系统总效率下降10%还要多!

网友F:
“可以节能30%以上。两台同时变频运行要比一台满负荷运行节能效果明显。”

1、“两台同时变频运行要比一台满负荷运行节能效果明显”这是一个十分错误的说法;

2、若果供水量相同,两台同时变频运行要比一台满负荷运行要耗更多的电,因为电机损耗、变频损耗都增加了很多;

网友G:
非常赞同刘志斌网友的观点!

任何设备的“效率”都是小于1 的,变频器也不例外。如果不需要变速,却弄个变频器加在设备的环节中,必然会使设备的总效率下降。

网友C:
如果不需要改变转速的话,就没必要用变频器了。

我看到过 在恒压供水中 好像可以节能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H:
其实大家有没从频率与功率成三次方这入手呢,前提是水够用的情况下。

网友C:
我赞同12楼的说法,如果频率需要随水量变化的话,那就是恒压供水了啊     !变频器节能在这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

网友I:
风机水泵变频节能是有前提的,必须是在满足生产工艺的压力要求之内,电机还有裕量的话就可进行变频节能改造

比方说,当你的阀门全开,电机在50Hz运行时,压力大于工艺要求的话,这种情况下做节能改造,效果是很明显的,如果电机本身在工频下运行,阀门也开的小,刚够要求的话,根本就节不了能.所以这些要看你的现场实际情况来衡量是否有改造的价值,否则只会浪费钱.

二楼不懂就不要在这里误导,你"两台同时变频运行要比一台满负荷运行节能效果明显"的依据在那里???????

工频是50Hz吧,满足人家的要求,你两台变频,难道要一台30HZ,一台20Hz运行吗????

有这样做节能改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属放屁~楼主要根据你们的实际工艺需求来做。。

水泵节个屁的能~

48~49Hz在对水泵来说和50Hz基本没有任何区别。。

所有的电机个人认为刚好额定满载就是最节能的。这时候增加任何东西都是浪费能源。

非常感谢朋友们,     昨天厂家调试后电流不降反而加大(两台总电流),               失败拆走

网友F:
        “其实大家有没从频率与功率成三次方这入手呢,前提是水够用的情况下。”

1、“频率与功率成三次方”,是个错误概念!

1)比如说,50HZ运行的泵,可以是空载、轻载、重载,就是说频率一定,功率不一定,可大、可小;

2)如果这句话对的话,拿大家买泵时都去俄罗斯,因为它的泵都是60HZ的,用我们的50HZ电源就可以节电了吗???

3)其实,不管你用多少频率供电,只要扬程压力H、流量Q相同,有用功率就是一定的,相同的;

4)比如说,扬程压力H、流量Q相同,有用功率就是一定的、相同的,你在低频供水时,泵运行在低效率工况下,实际耗电量更大;

5)比如说,流量Q相同,扬程压力H减小,有用功率是减小的,可以节约流量Q的一个压力头的差,绝不是频率的立方差;

6)比如说,流量Q相同,扬程压力H减小,有用功率是减小的,可以节约流量Q的一个压力头的差,可是你在低频供水时,泵运行在低效率工况下,实际耗电量更大,在加上变频损耗(总耗电功率)10%,实际上就不节能;

楼主:
变频50HZ运行的电机要比工频50HZ运行的电机,在同样的工况下多一个自身的有功输出的耗电,但是比工频运行下少20%的无功输出.因此50HZ下,变频比工频费电是肯定的.变频器是通过轻负载降压实现节能的,拖动转距负载由于转速没有多大变化,即便是降低电压,也不会很多,所以节能很微弱,但是用在风机环境就不同了,当需要较小的风量时刻,电机会降低速度,我们知道风机的耗能跟转速的1.7次方成正比,所以电机的转距会急剧下降,节能效果明显。

网友F:
2、“泵的转速与功率成三次方”,是在特定条件下成立的,但不是普遍成立的;

1) 一般泵在额定运行时,泵的功率大小主要决定流量的大小,压力变化不大,认为是恒压,它的Q-H曲线基本是一条水平线;

2)Q-H曲线基本是一条水平线,此时“泵的转速与功率成三次方”就不成立,而是泵的转速与功率成正比;

3)在Q-H工作曲线是一条下降的双曲线时,流量基本不变,压力与功率成正比,此时泵的转速的平方与功率成正比;

4)只有额定功率不同的泵之间,压力H、流量Q的比值相等的泵,其额定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网友J:
变频节能改造,节的是原来调阀门时阀门产生的压损。如果原来阀的压损很小,节能就有限。如果阀最大,电机负载率仍较低,安装变频也会降低电流,但是注意,此时变频起到的作用仅仅是补偿了功率因数,因而降低电流而已。

节不节能,重要的是研究实际工艺。

网友A:
像有些人不负责任的夸大效果,真丢变频界的脸。

丢自己的人,让论坛里说去吧!

哈哈哈!!!!!

网友K:
50HZ、满负载、无需变速,那么也就没有啥节能可言,加个变频器是个累赘,反而消耗,因为它本身就要耗能。画蛇添足的事就甭干了。 ;

若是恒压供水、还有一台并非满负载工作的话,倒是可以稍微考虑一下,不过估计成本比节能的费用高不少。

网友C:
听大家这么一说   看来节能30%是有问题了的了!

学习了!

网友L:
从启动的角度看,变频器起到了软启动的功能,的确可以节能

网友M:
哦,那既然是恒定的频率,还是不要加了。知道了。

网友N:
回复内容:你好希望有机会能一起探讨

对:想起时正是忘记 关于

变频节能改造,节的是原来调阀门时阀门产生的压损。如果原来阀的压损很小,节能就有限。如果阀最大,电机负载率仍较低,安装变频也会降低电流,但是注意,此时变频起到的作用仅仅是补偿了功率因数,因而降低电流而已。

节不节能,重要的是研究实际工艺。

网友N:
这样的人是想钱,想的发疯了,做变频节电改造是处于双方的利益,如果只节能7~8%还不如说提高工艺或操作简便了呢!

网友O:
变频器如果工作在工频只能耗电,怎么会节能呢?

网友O:
能量是守恒的,这个都懂吧,出水量是一定的,从哪里节能呢?难道用上变频器电机效率就高了?我倒觉得相反,也能够变频器电机更加发热,再加上那个变频器也耗电。

网友C:
变频器可以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是不是节能就不一定了!

网友C:
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如下节能原理     请大家来讨论一下它的正确性!

1、 变频节能:

  为了保证生产的可靠性,各种生产机械在设计配用动力驱动时,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电机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除达到动力驱动要求外,多余的力矩增加了有功功率的消耗,造成电能的浪费,在压力偏高时,可降低电机的运行速度,使其在恒压的同时节约电能。

  当电机转速从 N1 变到 N2时,其电机轴功率 (P)的变化关系如下:
 P2/ P1 = (N2/N1)3 ,由此可见降低电机转速可得到立方级的节能效果。

  2、 动态调整节能:

  迅速适应负载变动,供给最大效率电压。变频调速器在软件上设有 5000次/秒的测控输出功能,始终保持电机的输出高效率运行。

  3、通过变频自身的V/F功能节电:

  在保证电机输出力矩的情况下,可自动调节V/F曲线。减少电机的输出力矩,降低输入电流,达到节能状态。

  4、 变频自带软启动节能:

  在电机全压启动时,由于电机的启动力矩需要,要从电网吸收 7 倍的电机额定电流,而大的启动电流即浪费电力,对电网的电压波动损害也很大,增加了线损和变损。采用软启动后,启动电流可从0 -- 电机额定电流,减少了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节约了电费,也减少了启动惯性对设备的大惯量的转速冲击,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5、提高功率因数节能:

  电动机由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通过电磁作用而产生力矩。绕组由于其感抗作用。对电网而言,阻抗特性呈感性,电机在运行时吸收大量的无功功率,造成功率因数很低。

  采用变频节能调速器后,由于其性能已变为:

  AC-- DC --AC,在整流滤波后,负载特性发生了变化。变频调速器对电网的阻抗特性呈阻性,功率因数很高,减少了无功损耗

网友P(2008-08-15):
对:代俊锋 关于

可以节能30%以上。两台同时变频运行要比一台满负荷运行节能效果明显。

安邦信变频器华南地区一级代理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苏豪名厦23B2
代俊锋 0755-26452637 26457341 www.szdsgk.com www.dosuccess.cn

内容的回复:

安邦信最忽悠人,谁用安邦信谁倒霉!

网友Q:
大家请看下面的相关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121385100001

想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和唾骂刘志斌这条癞皮狗、这个驴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