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计算机通信不了 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01):
模块是西门子S7-200CN 用PC/PPI电缆与计算机通信 昨天通信的了 今天通信后通信地址前面打了个问号 再刷新显示通信超时 检查端口号 网络地址 波特率和连接电缆 参数找了波特率9.6 接口COM1 应该没错 难到我的通信电缆有毛病?新电缆还没用几次 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我们这里以前出现过BF SF 报警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西门子S7——300的

  请高手告诉我

网友B:
电缆有毛病          我们这里有这样的事发生,你换一条试试         还有接口也要看看

网友C:
电缆质量不好?

网友D:
我接触过类似问题,检查一下连接端口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把变频器断电就通讯上了 看来有干扰

网友E:
你需要在变频器前加个滤波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