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08-07-01):
使用三菱的软件需要电脑是什么样的配置,今天有客户这样问我.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我调试用的电脑是80年代初的,日本垃圾

网友B:
垃圾电脑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们de huifu

楼主:
我们遇到不少客户,软件装上去不能用.可能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