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制动

楼主(2008-07-01):
采用再生制动后是不是比自由停车的时间要短一些呢制动可不可以理解为刹车

网友A:
是的

制动是电气刹车,一般的是机械刹车

网友B(2009-03-04):
完全同意

网友C(2009-04-14):
再生制动的含义是:1  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2  此时电动机的转矩作用方向与电动机的转子转向相反,就是制动。

这是一种电气制动,比没有任何制动的自由停车的时间短。

制动与刹车虽然都要减速,小有区别,刹车是为了停车,而制动不仅仅为了停车,还为了调速。

网友D:
再生制动也可以说成反馈制动,它在制动的时候把电机的动能转化成电能加以存储或反送到电网上,再生循环使用而不是简单的用电阻消耗掉。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其实就是刹车,不过是电气方面理解。

网友C:
应该称作‘电势反接制动’,以区别电压反接制动。

网友F:
就是制动又节能的意思

网友C:
电动机的再生制动,是指电动机的运行状态,电动机发出的电能送进电网是节能,通过能耗电阻消耗就不节能。

网友G:
采用再生制动后是不是比自由停车的时间要短一些呢制动可不可以理解为刹车?

楼主的理解是正确的,制动在行业内就是称为刹车,制动单元的作用是针对马达在减速过程中产生的再生能量,以耗能的形式消耗在制动电阻上,从而发挥变频器的制动性能以及缩短变频器的制动时间。

当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或其他感性负载在停机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能耗制动的方式来实现的,就是把停止后电机的动能和线圈里面的磁能都通过一个别的耗能元件消耗掉,从而实现快速停车。当供电停止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就反向导通,把这些剩余电能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来,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因此而升高,当升高到一定值的时候,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就投入运行,使这部分电能通过电阻发热的方式消耗掉,同时维持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为一个正常值。

网友H:
把停止后电机的动能和线圈里面的磁能都通过一个别的耗能元件消耗掉,从而实现快速停车。当供电停止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就反向导通,把这些剩余电能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来,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因此而升高,当升高到一定值的时候,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就投入运行,使这部分电能通过电阻发热的方式消耗掉,同时维持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为一个正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