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wincc flexible是不是适合编写任何西门子的触摸屏?

楼主(2008-07-01):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的问题如题,比如触摸屏类型是TP27-10,是不是也可以用wincc flexible来编写呢,不一定要用 protool,谢谢大家!!!

网友A:
是的,西门子建议使用winccflexible,而protool已经是淘汰产品,不再更新!

网友B:
wincc flexible就是专门为触摸屏设计的!

楼主:
谢谢大家, 那TP27和TP270是一样的吗?我在protool编写的TP27的程序用wincc flexible转换时提示没有TP27设备转换的是TP27设备,这样当我在wincc flexiblel里编写的程序还能用在tp27里吗

网友C:
wincc flexiblel里有的设备型号就可以下载到屏内,但一些较老的屏还得用protool编写才可以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项目里使用的触摸屏是TP27-10,我能用wincc flexible编写吗?还是必须用protool编写呢?急!!!!

楼主:
因为我现在手上没有实物,所以不清楚用哪个编写,是wincc flexible还是protool呢

网友D:
wincc flexible可以编辑protool做的项目.

网友E:
部分老的屏WinCC flexible不支持

网友F:
protool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