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开关电源 查了很多资料 还是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芯片 谢谢各位达人赐教

楼主(2008-07-01):
自己想设计一开关电源 刚学没多久!具体要求如下:输入DC12V 输出DC5V/6A 我觉的肯定有比较经典的片子能实现 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有谁知道 能帮小弟一把 不胜感激!

网友A:
任何一种开关控制芯片都可以实现,最经典的就是lm3842,成本也很低。

网友B:
        小功率开关电源大多数都用 3842 。  什么LM 3842、UC 3842 等~~~

网友A:
他这个不能用3842,因为输入电压12v,用3843好一点。不过用384X可能电路调试难一点,建议用国半的芯片,去她的官方网站注册,就可以用它的在线电源设计工具作者个电源的设计,包括原理图,所有元器件的技术参数及规格品牌,热分析,甚至pcb图,他都可以帮你搞定。缺点就是成本会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