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与PLC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8-07-01):
工控高手:在一个控制柜内安装了MM440 30KW变频器一台和S7-200PLC一台,启动后,PLC受干扰,PLC输出回路中本不该保护动作的回路动作了,请问,有何解决办法?急急急

网友A:
这个问题在西门子的论坛上讨论很多次了!变频器启动的时候电流变化很大,所以对plc影响很大!你需要将变频器单独安装,如果离你的控制贵很近,控制柜的外壳还要单独接地!

楼主:
变频器对PLC的干扰、是来自输入、输出或信号线。还是空气中。变频器和PLC就不能安装在同一个控制柜中吗

网友B:
变频器做好接地处理是关键

网友C:
将变频器单独安装,与PLC分开,变频器做好接地处理!

网友D:
控制电源加一个隔离变可能点效果吧.

网友E:
两个系统单独接地,效果可能会好些。不妨PLC可采用UPS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