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6MV与主机PC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8-07-01):
各位大虾: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难题,我用的是维纶触摸屏MT506MV,当我从主机向触摸屏下载画面程序时显示:uploading  image table,然后进度条没有动静,之后就是communicationg timeout,小弟很着急,恳请各位大哥给小弟出出主意,感激不尽啊~

            顺便问下:我用的西门子S7-200PLC。它和触摸屏通信时是不是要另外焊根线啊?

网友A: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没见过!!

网友B:
软件用的哪的?

版本

西门子S7-200PLC。它和触摸屏通信时是不是要另外焊根线啊

可以自己做线的

QQ  380311035

网友C:
PC下载触摸屏程序时,出现的提示信息,你的连接可能还有问题,请检查串口是否正确,下载线是否正确。MT506M和西门子S7-200通讯时,通讯线可以自己焊接,接线方法:HMI:1,2,5-----PLC:8,3,5.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你加我QQ 470331240,我为你解答吧

网友E(2009-05-19):
各位大侠,维纶他的上载下载我有点搞不清,那位指点谢谢

网友F:
下载是电脑到屏,上载是屏到电脑

网友G:
不是编程电缆,手册上有自己做一根就可以了呀

网友H:
自己做一根就可以了

网友I(2010-06-06):
我用的人机是威伦MT506MV,用的软件是EB500,但是人机与PC不通信,请问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J(2010-09-03):
下载是电脑到屏,上传是屏到电脑 。

网友K(2010-10-10):
专门解决威伦屏与PLC无法通讯问题(确定是硬件坏)!13830812651

网友L(2011-08-29):
T508S与PC及LG-K120SPLC串口连线如何制作

网友M:
T508S与PC及LG-K120SPLC串口连线如何制作

手册有图 好像是235对235

www.ytleader.cn

网友N:
pc——hmi:235——785

hmi——LS:235——475,k cnet专用协议

网友O(2015-02-06):
你好,我想问上载跟下载都是用同一要数据线吗?那怎么我在PC端改好程序后编译了,然后下载到触摸屏,没几下就提示错误?触摸屏MT506MV,软件:EB5002.7.4

网友O:
引用 网友N:
pc——hmi:235——785 hmi——LS:23...

第一个是电脑到人机,第二个指的是人机到什么?LS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