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_120S PLC里系统位信号F280,F300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8-07-01):
请教:LG_120S PLC里系统位信号F280,F300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A:
F280应该是通道0的运行状态而F300是通道1的运行状态     0表示停止 1表示工作

网友B(2008-08-13):
hehe

我也明白了,谢谢

网友C(2008-09-19):
各位老师们,有没有LGPLC

K120S详细一点的指令说明书啊,

网友C:
我的信箱是hnyao_qi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