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ID温度控制问题(应用技术101例)

楼主(2008-07-01):
各位:

                 你好!我在学习台达PLC应用技术101例时候,对15.7PID烤箱温度控制(温度专用的PID自动调节功能)一文不是很理解。我对GPWM指令执行后Y0输出可变宽度的脉冲(宽度由D0决定)控制加热器装置,从而自动实现对烤箱温度的PID控制。我想问的这其中的Y0控制的加热装置是什么样子的装置,是电流控制的还是电压调整控制的。谢谢也许问的不好,请原谅!请大家关于这个PID进行讨论啊!谢谢!

网友A(2008-09-08):
Y0控制是开关量控制,首先要理解"GPWM"指令是什么个含义.不是电流控制的还是电压调整控制,它需要模拟量

网友B:
问的不 是很明白,答复的还比较精辟

网友C:
不好意思,我也不小的。

网友D:
简单而言就是像接触器一样通断的控制,但控制周期短,精度更高。就是通过控制输出点的占空比来实现,比如说控制周期是一秒,如果控制0。1秒接通,那就0。9秒断开,但总的周期时间是一秒。好像用的大多是控温的,可以输出来控制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吧(要串个驱动电源)

一般这种功能是应用的比较少的,我没有具体使用过,想来跟PID的算法结合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而且如果是用这个做控温的除了节约成本也没有什么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