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200HE的CPU下载电缆是可以自己做的吗?

楼主(2008-07-01):
好久没用欧姆龙的PLC了,记得以前用CPM1的CPU好像是自己做的线用232口下载的。请问大家C200H的电缆是不是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A:
232口的线是一样的

QQ  380311035

网友B:
当然可以了。从网上找一个通讯电缆的接线图,自己焊接一下。

网友C:
232口的线是一样的,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