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示值变化超常

楼主(2008-07-01):
我厂自己安装了两台料斗称,用于加料。称的量程是3T,每台称使用3只2T的传感器,当遇下雨或气温突变,称的示值总比实际值高出百分之三四十。(安装在车间,防雨)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指点迷津!从安装到现在已经3年,一直有此问题,各种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还是不行!请专家指点一二!

还有,天气晴朗后标定可正常使用。

谢谢!!!

网友A:
找厂家啊

楼主:
是自行设计安装的,照猫画虎做的

楼主:
咋的?都没法 子?gao

网友B:
 线路或传感器的绝缘不好,测以下绝缘!

楼主:
不好意思  一直出差 现在才来

最初也考虑受潮  可用500伏兆欧表测过,绝缘很好  有十几兆呢

网友C:
 线路或传感器的绝缘不好,   你用500伏兆欧表怎么测过?? 对地?  可能是传感本身密封性能不好, 或是线间哪里接头等 ..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我是做称重配料/张力设备的,提供各种高精度可免砝码标定,高抗干扰振动的传感器,仪表设备,静态系统精度达到1/10,000,动态系统精度达到1/2,000,联系方式QQ:282683230,电话:021-64940531-25

网友D:
对:阿敏敏 关于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指点迷津!从安装到现在已经3年,一直有此问题,各种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还是不行!请专家指点一二!

还有,天气晴朗后标定可正常使用。

谢谢!!!

内容的回复:

我是做称重配料/张力设备的,提供各种高精度可免砝码标定,高抗干扰振动的传感器,仪表设备,静态系统精度达到1/10,000,动态系统精度达到1/2,000,联系方式QQ:282683230,电话:021-64940531-25

网友E:
传感器本身呢?受潮可能传感器本身的精度变差了。而且与表连接的时候,表受潮有没有影响。是排定出是传感器还是显示仪表,或者连接的情况。

网友E:
只是以前接触过,不是很懂。

楼主(2008-08-04):
各位大师,出差一月刚回来,怠慢了个位请谅。

表在安全位置,传感器也换过两家,补偿接线盒在现场,防雨效果好(密封)

测绝缘是线间和对地都正常,除了有补偿接线盒在现场,再无接头

网友F: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指点迷津!

楼主:
可能是传感本身密封性能不好,

请问如何判定本身密封不好?我换过其他厂的也不行,传感器也换了N次,搞得我们一帮人很被动。

如何根治请高手指教!!!

网友G:
这种情况很奇怪,一般如果设备在室外的开放环境下容易坏,尤其是传感器容易失灵,现在你设备放的地方是在防雨的车间,传感器如果在室内不容易坏的,我想知道是不是放料超过量程了,如果只在下雨天坏平时是好的话,那应该不是软件问题,如果一直超过就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重新调试过仪表,如果换传感器的话那就一定要调试仪表了,也可能是仪表有问题啊。。  总感觉你些情况没有说出来,感觉有点奇怪。。。

我们公司也是专门做仪表和灌装称重方面的,有兴趣可以来电啊~!电话:0519-88228697

楼主:
不存在超载,料斗最多装1T,仪表在其他工位都正常,我们的料斗比较小,每斗都要装满。是否是因为料斗太小,重心偏移造成的?

在其他车间专业厂家给安装的料斗很大,加料后不到其容积的百分之三十,是不是称体需要改造?

因为对称不精,跟机械的无法沟通,请教!!

网友H:
你有没校准过秤重?在天气好的情况下校准为正常,下雨天不正常,大概是传感器受潮。你可以量下传感器的电阻是不上正确

网友I:
为什么没有考虑,雨天湿度大,料本身质量怎加了?

还有,仪表的接线端子部分,湿度达到什么情况?此时,在测一测传感器的电阻值,和正常值作个比较。

楼主:
在雨天也标定过,显示值不稳定。当时测量各绝缘阻值也比较正常,只比晴天低一点。

物料一直都比较干燥。

是不是秤体的缺陷?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