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侍服驱动器的几个控制方法?

楼主(2008-07-01):
目前本人在用的侍服多是用脉冲控制,据说这是最经济、反映最慢也是最下等的控制方式!!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哦!!还请各位别拍砖哦!!

我在论坛里经常看到有人在讨论速度跟随!也就是说控制侍服的运行速度来自另外的脉冲输入。在控制侍服的速度中需要测量输入的脉冲宽度,比如编码器输入,手摇脉冲输入等等。

我要问的问题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内响应这些输入信号?并在竟可能短的时间内比如:在1MS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做出反映。来驱动侍服电机。估计我这样的要求用普通的脉冲控制可能达不到要求哦!!不知道还有其他控制是什么样的!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来自另外的脉冲输入,也不过就是脉冲输入控制而已。

楼主:
问题另外输入的脉冲是需要经过转换的!!!总不可能将输入的脉冲又经过输出口去控制侍服吧!!!!

网友B:
速度跟随一般可以使用模拟电压输入方式吧?

楼主:
依楼上的意思是将编码器脉冲周期转换为模拟量来控制侍服???

网友C:
可以通过现场总线进行控制。脉冲控制只是目前的应用状况,低端的应用。将来的发展趋势肯定是总线控制

楼主:
哎!!本人对总线控制目前还是一片空白啊!!现在有一项目需要用到侍服依最快的速度响应输入信号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D:
总线控制,或者模拟量控制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E:
总线控制应该就是通讯控制吧。普通的通讯方式会比脉冲响应快?

网友F:
普通的串行通讯响应速度当然不会很快,但是高速率的光纤总线(SERCOS、SSCNET III、PowerLink等)要做到毫秒级甚至更短时间的数据更新率并不困难。

对于复杂设备,欧美厂家更倾向于选用带有内置运动控制功能的伺服产品,将数据处理就地/分散化,从而减轻主控系统处理负担、提高执行机构响应速度。

网友G:
总线化是技术大趋势,脉冲接口则是普及型接口,模拟接口将逐渐面临尴尬

楼主:
楼 上为什么说“模拟接口将逐渐面临尴尬”?还有“普通的串行通讯响应速度当然不会很快”普通通信为什么不会比脉冲控制来得快呢?但是用高速光纤总线控制就怕其价格不便宜啊!!!!!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H:
"依楼上的意思是将编码器脉冲周期转换为模拟量来控制侍服???"

用于转换难道不需要时间周期吗?这样的环节越多,时间会越长。

网友A:
"用于转换难道不需要时间周期吗?这样的环节越多,时间会越长。 "

就实际情况而言,增加这个环节,同时绕开了驱动器上的位置环,两者的综合效果,确有可能提高跟随的精度。

网友H:
“就实际情况而言,增加这个环节,同时绕开了驱动器上的位置环,两者的综合效果,确有可能提高跟随的精度。”

恩,确实存在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