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通过modem进行远程通讯

楼主(2008-07-01):
各位工控朋友,本人现在做一套远程通讯的小项目

三菱Q系列PLC通过modem进行远程调试,监控、

PLC侧的modem连到Q系列QJ71C24-R2模块,

电脑侧打算使用电脑内置的modem,

现在不确定的是:

1.PLC侧的modem是选普通能拨号的modem还是选其他什么型号的。

2.电脑内部的modem能否与PLC侧的不同型号modem进行拨号通讯

3.通讯时的具体操作步骤不是非常清楚,

以上,希望做过类似项目或知道以上做法的朋友提个醒或给个案例,

十分感谢。希望能与大家互相交流工控技术

QQ:27505831

楼主:
1.硬件连线
(1)外置MODEM与QJ71C24的RS232接口相连,并连上电话线
(2)远程PC机与外置(或内置)MODEM连接,连上电话线

有没有朋友交流一下啊。谢谢、

楼主:
有没有朋友捧场啊。交流一下。

网友A:
我有个MODEM的演示程序 和选型 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A:
来凑哈人数呢 就我自己走了,304849185 我有一个MODEM的演示需要的话联系 不过不是三菱的

楼主:
过来就是客,呵呵,谢谢捧场。

我的邮箱:shenyoucai0126@126.com

楼主:
通过GX-configurator-SC对QJ71C24模块进行参数设定。

然后通过GX-developer软件进行回拨连接。

具体参数设定有没有哪位朋友做过相同的项目,谢谢,大家共同交流,共同学习。

网友B: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GPP里面设置好,写一两行MODEM的代码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C:
三菱PLCQ系列的是不是需要一端子台啊?

楼主:
如有朋友做个这种项目的话,请发一个完整的案例,谢谢

邮箱:shenyoucai0126@126.com

楼主:
现在这种通讯很少用了,都通过以太网通讯了。

网友D:
横河电机的PLC在1996年就有这样的功能,还有一健下载功能,向多个PLC站下载程序。

网友E(2009-04-21):
这个我有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