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囊式压力罐相关故障

楼主(2008-07-01):
最近我们小区的水泵供水压力不稳定,怀疑是气囊的毛病。但是气囊式压力没打开看过,也不知道里面的结构怎样?

气囊式压力罐在发生问题时,该如何操作,期望各位高手指点。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帮我画一份结构图。我在网上找不到

相关的资料。在这里我先谢谢各位!

楼主:
各位没有接触过的吗?

网友A:
如果是气囊有问题,比如漏气,能造成水泵频繁启动,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而空气是可以压缩的。

楼主:
是啊,就是启动很频繁

网友A:
水是不可压缩的,相差一点点,压力不够,多了一点点,压力又偏高,导致压力大起大落,使水泵频繁启动。

而空气是可以压缩的,水泵稍微转动,压力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增加,不可能造成压力大起大落。这就使水泵启动有了一定间隔时间。

楼主:
那我在调试的时候该怎么做,具体步骤怎样?

网友B:
测一下一次停机后可供多少水再启动.与系统对照看对否.不要光说启动频繁.

网友A:
正因为气囊式压力罐难免不漏气,我们公司的消防气囊式压力罐,需要每年补充一次压缩空气。

漏气不漏气,可以看压力罐的压力表数值。

网友C:
“漏气不漏气,可以看压力罐的压力表数值。”

1、一要看水位高度;

2、二要看压力表;

3、比较相同水位时的压力是否变小,若水位相同,压力变小时,可判断为漏气;

4、压力罐系统,一般不会漏气,不需要经常充气;

5、因为空气始终在容器的顶部,而顶部一般是密封良好的整体盖,进、出水管接口都在罐的下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漏气不漏气,可以看压力罐的压力表数值。”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变频泵停止运行,用气泵对气囊充气后压力表的数值,这个数字一般以几兆帕为宜

网友A:
印象不太深了,好象压力罐上有2个压力表(明天到公司核实一下),一个是气压表,一个是水压表。

楼主:
供水水位高度50m左右;PID设定的水压值7.5兆帕(我通常叫7.5公斤的压力);另外有件事请教各位,气囊式压力罐的罐内通常允不允许

有水,或者是否允许气囊内有水呢?

网友A:
压力罐的罐内有一个气囊,其余的部分是水,气囊内没有水。

网友D:
是一个蓄能器,液压上常用.

楼主:
目前我们小区的供水能到顶楼,但是压力不稳定,变频泵是采用恒压供水的,但是在设备正常时,变频泵运行的压力值达到设定压力值

后会有一个5-6秒的间歇期。而现在的情况是变频泵几乎是不停的运行(6.5-8.0之间),时而6.5-7.0;时而7.0-7.6;时而6.5-8.0

每到一个低峰值立刻运行回落到另一个低峰值继续启动。

楼主:
我们只有一个表,是从罐底部引上来的,通过一个传感器相连的,传感器用双绞线与变频器相连。罐顶部有两个封口,一个大封口和

一个小封口,小封口的直径10公分左右用3个螺杆固定。不知道小封口是干麻用的。

楼主:
如果气囊内有水的话,我是不是该检查气囊有可能会漏气啊。

网友E:
漏气不漏气,可以看压力罐的压力表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漏气不漏气,可以看压力罐的压力表数值

是将变频泵停止运行后的压力值吗?

网友F(2012-08-07):
你这个很可能是气不足或者是气囊破裂了。气囊式压力罐每半年都要检查一下预充气体的压力(通过胎压计)。意大利阿库斯坦压力罐一年质保,经久耐用是各大水泵厂首选压力罐。给你上个压力罐结构图

网友G:
机械压力表,检漏太钝鸟,,娶俺村个数字压力小妹白? 。。。小妹水灵粉嫩,有图为证鸟 。。。。。

红爹热线电话:13709170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