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plc在线监控

楼主(2008-07-01):
LG-plc K120s 在线监控是不是只有在触摸屏选择了CNET通讯模式,方可利用编程口进行监控?另外如何利用G7L-cueb模块直接连接PC通讯口在线监控?

网友A:
他有两个协议,一个是面对用户的CNET协议,这个资料很多,另一个是PLC厂家自己的编程口协议对LG而言就是KLOADER协议,如果选择使用KLOAD协议就不用任何变动直接235对32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