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A700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01):
请教各位前辈 ,国产海为PLC 与三菱A700使用MODBUS 协议通讯 正转 反转 停止 写频率 读频率 应该怎样写相应的数据与地址,请各位高人指点,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A(2008-08-26):
太麻烦了,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

网友B:
上工控168网站找找看

网友C(2008-10-03):
便宜740配件出售 我这里有批三菱740的机器模块测量都是好的,由于特殊原因机器塑料外壳大多破碎了,里面板都很新,功率有2.2KW 3.7KW 7.5KW 11KW 18.5KW 22KW等等共20几台,只是作为配件价格出售,单台不售,都是现货随时可以上门看货,013221971118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