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的PLC能否下载

楼主(2008-07-01):
能否在运行中的S7-300上上载程序么?该操作对原程序和正在执行的动作有无影响?

网友A:
可以                                  ,没有影响

网友B:
不太妥当,S7-300的没用过,但三菱的有要求,不能在程序正在运行时下载。

本人曾经在程序运行时下载,也未出现什么异常,但终究不好。

如果在运行时上传程序,肯定不行。

网友C:
没有影响

网友D:
运行的时候可以上载程序。

网友D:
楼主想问的到底是上载还是下载?

从软件功能上来说,运行时可以上载也可以下载,但如果系统(不是指控制系统)运行的话,建议谨慎下载,避免异常情况发生

网友E:
运行中的S7-300可以上载程序,该操作对原程序和正在执行的动作没有影响

网友F:
三菱,富士 PLC没有影响,

网友G:
300可以在线修改的

网友H:
300d的可以,钥匙在run的时候

网友I:
s7300没用过,但光洋的用过.光洋的PLC运行时可以上传,但下载时程序会自动停止运行。

网友J:
没有影响,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K(2008-08-05):
西门子除了下载硬件组态会造成CPU停机外,其它的动作诸如上载程序和下载FC、FB应该没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下载DB块时DB块内的数据会回到初始值。

网友L:
最好在stop位置下载DB块吧

网友M:
SIMENS-300 我用过 完全可以 但在设备全部启动的时候 下装程序后 PLC会短暂的重新启动下,现场设备会停止的~~~~~~~~

网友N:
不影响!!!!!!1

网友O:
西门子可以在运行时下载,但不能运行时上传。

网友P:
呵呵;改的步数不多是可以的;并不是可以任意改的;

网友Q:
运行中的S7-300可以下载程序,该操作对原程序和正在执行的动作没有影响 。但是不能下载模块数据啊

网友R:
是可以,前提是没有改硬件配置,但是关键的是 主程序调用子程序的时候必须要先下载下来

网友S:
没影响,没事的

网友T:
运行中的S7-300可以上载程序,该操作对原程序和正在执行的动作没有影响,但时下载的话会有些改动,数据块的数据会改变,如果设备正在运行最好不要下载!

网友U:
可以,没问题。我用过的。

网友V:
下载时要看新程序中是不是用到未定义的DB地址,如果有未定义的就不行了。

如果先下DB块,就会把运行中的数据给冲掉,如果后下DB块,则会出现运算错误造成控制出错

网友W:
完全可以上载,DB也没问题,

网友V:
上传是没问题的,下载时是要注意的

网友X:
没问题,但下载不要下载新的db

网友Y:
引用 网友T:
运行中的S7-300可以上载程序,该操作对原程序和正在执行的动作没有影响,但时下载的话会有些改动,数据块的数据会改变,如果设备正在运行最好不要下载!

网友Z:
没有问题的!!!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A:
连51单片机都支持连线下载了,何况是PLC!!!

网友AB:
可以下载程序(功能块),但是不能下载硬件组态,否则PLC要重新启动一下的。

网友AC:
对S7-300ER而言,运行时下载本身没问题的(不考虑程序本身安全性),只要不下硬件组态,不下系统文件,就不会导致停机,所下程序块将在下载结束后的下一个循环周期起作用.

网友AD:
可以的,不过你下载后的程序会立即起作用

网友AE(2008-09-12):
西门子的PLC可以在运行时下载程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下载程序,CPU恢复运行的时间要长一点。最好先停止CPU运行,再下载,然后再开启CPU。这样比较妥当

网友P:
呵呵;这个与修改程序的长短、指令都有关;

当需CPU停止时电脑会提示;

网友AF:
引用 网友K:

西门子除了下载硬件组态会造成CPU停机外,其它的动作诸如上载程序和下载FC、FB应该没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下载DB块时DB块内的数据会回到初始值。

this is right

网友AG:
下载是一般 是stop ,他会提示你的

网友AH:
好像,S7200到400都能在线上/下载的吧

网友AI:
西门子除了下载硬件组态会造成CPU停机外,其它的动作诸如上载程序和下载FC、FB应该没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下载DB块时DB块内的数据会回到初始值。

--------------------------------------------------------------------------------------------------------------------------------------

正确.试验过.学习了!!!

网友AJ:
西门子的S7-300/400系统支持在线下载程序,可以单独针对某一部分下载程序,这样仅该部分相关的状态受影响,其他部分可以正常运行,大大缩小了影响范围。

网友AK:
最好不要在程序运行是往控制器里传程序 往电脑上传可以

网友AL:
可以上传或下载,在线下载时钥匙要打到RUN-P,但不能下载硬件配置,还有你的程序必须是正确的,如果下载OB1需要停PLC,运转设备时不要下载,总之,上传无事,在线下载需谨慎,操作熟练后才行。

网友AL:
可以上传或下载,在线下载时钥匙要打到RUN-P,但不能下载硬件配置,还有你的程序必须是正确的,如果下载OB1中的初始化数据时需要停PLC,运转设备时不要下载,总之,上传无事,在线下载需谨慎,操作熟练后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