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接在家庭线路中,电表转得很慢,这是不是能会起到省电的作用?

楼主(2008-07-01):
电容接在家庭线路中,电表就转得很慢,这是不是等于能会起到省电的作用?若能,一般如何选择电容大小?

网友A:
电容器本身就是个耗能的电器何来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本身就是个耗能的电器何来省电?

就是

网友C:
我还没听说过能这样节能的

网友D:
这样能节能?建议全国推广

楼主:
能省自家的电,大家推发出去!

网友E:
白白多交了电容的钱,不过电费却没有少交。

网友F:
是不是向电网反馈无功电流而使电表输慢的哦.说完相到一个词

蛀虫

网友G:
有没有其他的节能方法

网友H:
应该是减小了无功电流

网友I:
节能,那不偷电吗.没有办法的1

网友J:
呵!呵!就是这么多误导,其实是偷换概念。

网友K:
家用电表不是都计有用功率吗?电表会转慢?不实在街边看到的吧。

网友L:
这个不会省电,我们是单相电表,加装电容只能对供电局有用对我们是没用的!我们不按功率因素高低收费!!!!!!!!!!!!!

网友M:
加了用电器怎么会省电呀?

有道理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D:
这样能节能?建议全国推广

如果这样能节能             建议全世界推广

网友O:
电容器本身充电然后再放电,这个过程是有损耗的。

网友P:
哈哈,大家说的都不全面吧?楼主也没交代清楚 是有功电能计量表还是无功的? 负载主要是什么性质的;

其实要看你的用电设备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如果是感性负载,它是有无功电流的,加个电容来补偿这个无功电流是可以的,(需要根据负载大小计算容量),但也不会做到明显的减慢吧...... ;

详细讨论欢迎到 技术群; 热电 电力 电子 电工 电脑 网络 工控 群 52877400

 ;一个篱笆三个桩 一个好汉三个帮

网友Q(2009-07-29):
大家见过:CBB60  60uF 5000/7500WV.AC   我们这到处有卖,听说前两个月有用,不过要接在出电表后的主线上,也就是装个插座然后插上去,我朋友说他用了3个月,头两月才用了几度电,但第三月一下交了70多元的电费,是不是用一段时间后要拔下来短接放下电,有知道的不?

网友R:
节能?不可能吧!街上卖的很多都是偷电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