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焊设备、焊接电缆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的安全要求 GB 7945-87

楼主(2008-07-01):
弧焊设备、焊接电缆插头、插座和耦合器的安全要求 GB 7945-87
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1987-05-2批准,1988-01-01实施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EC 501-1975(第一版)《弧焊设备—焊接电缆插头、
插座和耦合器的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论及在常规条件下使用的把焊接电缆联接到焊接电源或联接两根焊接电缆,
或把焊接电缆联接到施焊器具有插头、插座和耦合器(以下简称器件)。本标准对于特
殊条件下的焊接,如水下、难以伸及的位置、温度在-10℃以下的焊接则不适用。
2 定义
  本标准采用以下定义。
 2.1 插头和插座
  是能随意将软电缆联接到焊接电源的一种器件。它由两部分组成:
 2.1.1 (输出)插座
  固定于或预期要固定于焊接电源输出线路的部件。
 2.1.2 插头
  与连接到器具或连接器的软电缆组成一体,或预期要连接到该软电缆上的部件。
  注:软电缆是指GB 5013-35《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软电缆》中所
规定的那些电缆
 2.2 电缆耦合器
  是能随意联接两根软电缆的一种器件。它由两部分组成:
 2.2.1 连接器
  与连接的软电缆组成一体或预期要连接到该软电缆上的部件。
 2.2.2 插头
  与连接到器具或连接器的软电缆组成一体,或预期要连接到该软电缆上的部件。
  电缆耦合器中的插头与“插头和插座”中的插头是同一部件。通常连接器与(输出
)插座具有相同的接触结构。
 2.3 器具耦合器
  能随意将软电缆联接到施焊器具上的一种器件。它由两部分组成:
 2.3.1 连接器
  与连接的软电缆组成一体或预期要连接到该软电缆上的部件。
 2.3.2 器具插座
  固定于或预期要固定于施焊器具上的部件。
  通常,电缆耦合器中的连接器与器具耦合器中的连接器是同一部件;而电缆耦合
器中的插头与器具插座具有相同的接触结构。
 2.4 可重接线插头或连接器
  其软电缆可以调换。
 2.5 非重接线插头或连接器
  其软电缆不能从部件上拆下,除非将它破坏。
 2.6 止动装置
  能保持插头或连接器在正常啮合时的确定位置,以防止意外松脱的一种机械装置。
 2.7 额定电流
  在60%负载持续率和5min循环周期的条件下,器件允许通过的焊接电流。
3 额定电流值
  器件的额定电流值按R10优先数系分档,额定电流与相对应的铜芯电缆最大截面积
的关系为:
━━━━━━┯━━━━━━━━━━━━━━━━━━━━━━━
额定电流 A│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
截面积 mm2│ 16 16 25 35 50 70 95 120 150
━━━━━━┷━━━━━━━━━━━━━━━━━━━━━━━
4 结构
 4.1 连接器和插头座有绝缘外壳,使它们与图所标明的对应部件联接在一起时,
带电部分完全被绝缘,而在未联接时不易触及带电部分。
 4.1.1 止动装置用以防止连接器和插头发生意外松脱。如有可能应示出标记,在
目测时,可判明止动装置已起作用。
 4.1.2 连接器和插头应设计成在啮合位置时能防范以使引起电击的外界微粒或水
滴不易进入接合间隙。
 4.1.3 新的或经长期使用后的连接器和插头,其外露的螺钉、销钉之类元件不应
出现与带电部分相接触的现象。
 4.1.4 对用以传输焊接电流并在断开后带电的部件,应比绝缘体端面凹进至少8mm。
 4.1.5 插头或连接器的绝缘外套应设计成能防止连接的电缆过度弯曲而损坏。
 4.1.6 电缆的绝缘护套应进入连接器和插头,其深度至少为电缆外径的2倍,最
小为30mm。
 4.1.7 符合这些要求的连接器和插头,应能容纳本标准第3章所规定的最大截面
积的电缆和至少下一档较小尺寸的电缆。对于非重接线连接器和插头,则只要求按规
定装配一种规格的电缆。
 4.2 可按近的器件表面,应光滑、无毛刺和锐利的棱角(橡胶等软性材料除外)。
对于器件的啮合面还应无磕碰现象。
 4.3 同一种规格、型号的器件应具有互换性,而且对于同一种规格不同型号、但
按本标准要求具有相同接触结构部件的器件也应具有互换性。
5 常规使采条件
器件应能在下列常规条件下正常使用:
 5.1 海拔高度不超过1000m;
 5.2 相对湿度
  系最湿月份的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为90%,同时该月份的月平均最低温度为25℃。
 5.3 环境空气温度,不应超过下列限值:
  a. 最高环境空气温度    40℃
  b. 日平均环境空气温度 30℃;
  c. 年平均环境空气温度 20℃;
  d. 最低环境空气温度-10℃
 5.4 使用场合应无严重影响器件使用的气体、蒸汽、化学沉积、尘垢、霉菌及其
它爆炸性,腐蚀性介质。
6 试验的一般注意事项
 6.1 本标准所列试验均为型式试验项目。常规试验项目由产品(或企业)标准规定。
 6.2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器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试制的新器件;
  b. 器件在设计、工艺或所使用的材料有重大改变并足以影响到器件的性能时;
  c. 不经常生产的器件当再次生产时;
  d. 对成批生产的器件应进行定期抽试,每年至少一次。
  未经型式试验或型式试验不合格的器件不能投入批量生产。型式试验的器件每次
不少于4套。试验中如有两套以上(含两套)不合格,则判为全部不合格;如有一套不合
格,应加倍(8套)抽试,若其中再有一套不合格,也判为全部不合格。
7 温升试验
  连接器和插头装以本标准第3章规定的截面积的焊接电缆,在通过额定电流时其导
电金属外表面任何一点的温升均不超过60℃,电缆与连接器或插头连接点的温升不超
过70℃。
  器件应在交流弧焊机上试验。试验时的环境空气温度为20±5℃,负载持续率为6
0%,循环周期为5min。连接器和插头按正常使用那样装配焊接电缆,电缆的截面积应
符本标准合第3章规定,其长度至少2m。连接器和插头在与对应部件联接时的扭矩应不
小于本标准第14章规定的数值。在整个试验期间,应保持负载电流不变。
  温度测量采用热电偶或电阻温度计。测温元件放在连接器和插头里面的导体表面
及电缆固定点,测温点应是器件温度最高点。温度每半小时测量一次,要在负载周期
中点时刻(即图2中的A点)测量。当温升速率每小时不超过2℃时,就认为器件已达到
热平衡。
8 防电击保护
  按规定联接的插头和插座、电缆耦合器及器具耦合器的所有导电部分应完全不可
触及;用φ2.5mm的棒、施加3N的力应无法接触到导电部分。
  用装以制造厂指定的最小截面积的电缆的器件进行此项试验。
  对于(输出)插座或器具插座,此项试验仅用于检查(输出)插座在焊接电源或器具
插座在施焊器具外面部分的防电击性能。
9 湿热试验
 9.1 湿热处理
  不带电缆的新的插头和插座、电缆耦合器及器具耦合器,在恒定湿热箱内放置48h。
  恒定湿热箱内有效工作空间的空气温度应保持在40±2℃,相对湿度应保持在93^(+2)
(-3)%范围内。恒定湿热箱的其它技术要求应符合GB 2423.3-81《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
试验规程 试验Ca:恒定湿热试验方法》标准的有关规定。潮湿条件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