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PLC系统

楼主(2008-07-01):
我公司使用艾默生EV1000系列1.5KW变频器,给某公司发动机实验台做制动系统改造,变频器放置在电源柜背面,客户所有控制回路采用24V工作电压,使用朝阳电源,因客户实验设备传感器很多,且有大量的监控摄像头,因现场原因,变频器输出动力线只能和客户信号线放在同一电缆槽内。现有如下问题;

一、变频器启动(还没有输出时)客户PLC立即报系统故障,导致系统停机,客户采用的是西门子37-314-2DP  PLC。

二、变频器刚启动时摄像头监控画面有网状干扰,但在频率升到50HZ时,干扰没有啦。

现在采用啦以下办法:

1、加输出滤波器   2、输出动力线采用屏蔽电缆线,并套金属软管   3、降低和提高载波频率  10KHZ   15KHZ  5KHZ   2KHZ

4、变频器、滤波器、电机接地都正常

但还是不能消除干扰,请问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

楼主:
在拆掉输出动力线时,运行变频器,一切正常

网友A:
变频器干扰的是24V电源,你把变频器的动力线单走,干扰主要出现在启动和停止时吧.好一点的传感器抗干扰会好一点,在查查系统电源设计上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B:
1,改变一下V/F曲线,把中间电压调底点,防止过流。

2,开启跳跃频率。

对于干扰。1,加磁环。2,减少开关动作。3,分别走线。4,线不要太长。

浅薄的建议,免谢,抓紧去试试。

网友C:
PLC 有加滤波器吗,导致PLC 死机的原因,一般是干扰了电源, 将plc电源线绞起来走线

楼主:
TO 木桶

PLC是24V供电,采用朝阳开关电源,没有滤波器,客户的设备我们也不能去改的,谢谢!

网友D:
改变变频输出动力线的敷线方式,可以在线槽的外面走线,并将其的金属软管改为镀锌管。

网友E:
我公司生产塑材,挤出机触摸屏被轧碎,里面液晶显示屏通电后特别特别暗,但是操作屏面板功能键仍然可用,请问各位高手这样是否能修复,怎样修复?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