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连续正反转的控制方案

楼主(2008-07-01):
以垂直Y轴为基准,要控制伺服在(-a)与(+a)角度之间连续正反运动,有什么好的控制方法?本来打算在(-a)或(+a)处安装传感器作为原点来消除累积误差,可是角度a是可更改的,那么也就不能在这两点安装传感器。如果短时间运行还好,长时间运行的话如果出现累积误差的话,就会使位置偏移,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直接驱动,不过成本很高。

此外,如果是位置控制,那么误差应该不会累积。

网友B:
采用位置控制,每次一个过程(比如定义为从0到-a,再 到0,再到+a,最后回到0)结束后,在新的过程开始前,首先对0点的位置进行校准。

网友C:
“长时间运行的话如果出现累积误差的”

如果方案与实施都没有错误的话,就不会出现累积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位置控制,每次一个过程(比如定义为从0到-a,再 到0,再到+a,最后回到0)结束后,在新的过程开始前,首先对0点的位置进行校准。

这个不符合要求 ,在正中位置(也就是0位置)不能停下来

楼主:
刘工和小白都说不会出现累积误差,为什么?也就是说长期运行的话也不会有位置偏差?我觉得不管做得多精密,误差总是会有的吧

网友D:
那你说误差是怎么出现???

网友E:
往返运动不考虑累计误差,前提是:1正,1负.

网友B:
对:ylei 关于引用aeast555 的回复内容:

采用位置控制,每次一个过程(比如定义为从0到-a,再 到0,再到+a,最后回到0)结束后,在新的过程开始前,首先对0点的位置进行校准。

这个不符合要求 ,在正中位置(也就是0位置)不能停下来

内容的回复:

此处并不是要电机停下来,不在0位置时,校准时间也就可以非常短,比如500ms.我见过一个水平往返运行的系统,为了定位精度高,就是每次在最右边进行校准。

网友B:
有没有累计误差,首先得看具体的应用场合。理论上来说可以做到0误差,但是实际系统如果不作任何处理,几乎不可能。

网友F:
做的好是没有误差的,实际应用过。

网友C:
"误差"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累计误差"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G:
 很简单的功能,用我们的控制器就可以做到,没有什么"误差"和"累计误差".

网友G:
 联系方式:XUHB@KINCO.CN

楼主:
楼上的,功能是简单,7、8个伺服联动我也做过,呵呵。我的系统还有其它功能,不光这个,这个是主要功能。你们的控制器估计就做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
对:ylei 关于引用aeast555 的回复内容:

采用位置控制,每次一个过程(比如定义为从0到-a,再 到0,再到+a,最后回到0)结束后,在新的过程开始前,首先对0点的位置进行校准。

这个不符合要求 ,在正中位置(也就是0位置)不能停下来

内容的回复:

此处并不是要电机停下来,不在0位置时,校准时间也就可以非常短,比如500ms.我见过一个水平往返运行的系统,为了定位精度高,就是每次在最右边进行校准。

如果在正中位置不停下来做校准,有什么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说误差是怎么出现???

比如说,我发出正负45度运动的指令,由于机械结构之间的联动误差,正向转了90度,返回来时不到90度或超过90度,长期这样往返不就会有偏差了么?

网友H(2008-08-11):
使用速度控制模式,设置零点参考点,每次到零点参考点将位置清零可清除累积误差。

网友I:
加个编码器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智能伺服,伺服本身可以编程。

网友E:
加个普通的限位传感就可以,往返运动产生的累计误差不是多大,主要看其它的方面 因素影响.

网友K:
位置控制 不会有累计误差 啊

网友K: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智能伺服,伺服本身可以编程。

同意

网友G:
用我们公司的智能伺服控制器就可以实现,伺服本身可以编程,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联系:jsqjxhb@163.com,这个功能很简单,也很容易实现,不存在什么累计误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