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的电压会咬人吗?

楼主(2008-07-01):
电话线的电压会咬人吗?电话线都是独立敷设的,电话线中怎么会有高压?还咬人!请朋友们给解释一下。

还有个问题,试电笔和断点测试是怎么测的?

网友A:
未接通时,50V,震铃时,大约1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接通时,50V,震铃时,大约100V。

支持。

网友C:
电话线一般不会触电,你打赤脚就难说了,会对你有意思的放一下电。

关键是有些电工图方便,把电话线和电源线敷设在一起,一旦电源线漏电,完了,挂彩!

网友D:
不会吧。。。。电话线的电压怎么那么高啊

好像听说只有5V吧,而且我经常摸的,有空了测一下

网友E:
没震铃时电压 30多V  震铃时70V左右的脉冲电压,如果那时手碰2条线会相当的有触电感..

网友F:
我常常被电话线触电

网友G:
试电笔和断点测试是怎么测的?用的是数显试电笔,带测感应电功能,测试时将断了的线一头接火线,一头接地,然后用数显试电笔顺着线走,根据数显电压的变化就能找到断点,在测试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H:
顶,你那个是什么电话来的!

我没试过接电话线触电!

网友I:
电话线的电流细,但如果来电时双手握着还是有感觉的。

网友B:
                      普通电话,在有来电时,会咬人的。

网友J:
振铃时可能会触电的。

网友K:
未整铃是十几伏的直流低压,整铃时50-80V的交流,有麻手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试电笔和断点测试是怎么测的?用的是数显试电笔,带测感应电功能,测试时将断了的线一头接火线,一头接地,然后用数显试电笔顺着线走,根据数显电压的变化就能找到断点,在测试时要注意安全。

数显电压的变化是怎么变化的?我试过了,电笔显示值有时是12V,有时是125V,还有时只显示个电压符号,还有时什么都不显示。这时怎么回事?显示什么时才算是找到断点了?谢谢了。

网友L:
電話線當然咬人啦,特別是煤礦的電話。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未整铃是十几伏的直流低压,整铃时50-80V的交流,有麻手的感觉.

是的,我就被麻过。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未整铃是十几伏的直流低压,振铃时50-80V的交流,有麻手的感觉.

网友O:
未接通时,直流44V,震铃时,大约交流90V。

网友P:
未接通时好像是45V,震铃时90V。

网友Q:
线路终端恒压恒流,

以前修过,振铃时高压,电人的

网友R:
来电话时还是会电人的,以前总被电到。

网友S:
第一次听说

网友T:
线路终端恒压恒流,振铃时高压,电人的

网友U:
直流60多V, 我试验过了

网友V:
咬人

我就被咬过

平时没事情

来电话就咬了

网友W:
手摸一般没事

用舌头舔一下就会被电,我试过的

网友X:
呵呵,这个不知道啊的需要学习了

网友Y:
  一般不会哦

网友Z:
会电人但不会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