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变送器问题

楼主(2008-07-01):
我的流量变送器在没有水流的情况下,显示的数值有几十吨,怎么会事啊?

网友A:
你是什么样的流量计,根据现场工艺状况流量的选型很重要

网友B:
你是什么流量计啊,是不是安装位置有问题(流量计前后直管段距离)以及管道有没有振动或者是在泵附近,看看有没有外部信号干扰。还有是你的流量是多大啊,也有肯呢个你没有设定小信号切除!

网友C:
苏州朗利斯是个骗子公司 大家要注意了

经常冒充台技的产品,有切身体会,态度差劲

网友D:
什么类型的变送器?这个说不清,没人能回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E:
校验一下零点再看看。

网友F(2008-08-09):
干扰或者零点漂移的原因我认为

网友G:
变送器类型?品牌,不同品牌解决方法有时候也不一样

网友H:
工艺状况,表的准确,线路问题,零位漂移。。。。。安装位置都会影响

网友I:
有可能是变送器本身问题,我用上海光华一型号流量计就出现空管时随机显示数值现象,后来他们出了新型 号流量变送器就可以切除这个问题。

网友J:
   应该是变送器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K:
拆下来检查一下流量计内部有无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