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14,sfc15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01):
请问各位高手s7-300中sfc14,sfc15里面是怎么做的,问什么有些数据必须用这两个才可以发,有没有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A:
不用了解他是怎么作的,知道怎么用就行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为什么有的参数必须要用sfc14,sfc15才可以读写数据。

网友B:
关于300 中的那些功能块真是头疼,我感觉那些结构树下的分类不明白,有的在多个结构树下出现,那么运用到程序中实现的功能一样吧,

哪位高手能留下电话,可以直接请教一下呢,我用FC105时就老是出错,只在把它下载到CPU中SF就亮了。

我做代理的,价格绝对从优,但本人也是诚心学点技术,祝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C:
SFC14,SFC15,前者是给数据解包,后者给数据打包。一般是在组态PROFIBUS-DP通信时设置‘consistency'时选择'all’,通信数据3字节或大于4字节,要调用SFC14,SFC15给数据打包和解包。

网友D(2010-08-01):
plc的cpu是32位的所以通信数据3个字节以上时cpu就会出错  所以要调用sfc15\ sfc14把数据打包和解包

网友E:
受教了。。数据打包及解压sfc14/15

网友F:
学习了。万分的感谢!

网友G:
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才需要使用这2个系统功能。

网友H:
我想问一下SFC14、SFC15解锁怎么做?

网友I(2011-04-11):
我也有相同的困惑,学习了

网友J(2016-06-13):
sfc14/15怎么应用,变量表中怎样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