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温湿度控制

楼主(2008-07-01):
车间的温湿度控制,有加湿器 ,空调机组,空调吹风口上部的电加热系统,加湿器是水蒸气进风管直接送风的,不过有湿度控制器来控制,有谁了解其工作原理,比如空调送风口上的加热器如果加热,对车间的湿度是降低还是增加?

网友A:
空调送风口上的加热器如果加热,准确的说,应该是对水加热,对车间的湿度是增加。

网友B:
应该是对水加热,对车间的湿度是增加。

楼主:
对水加热是在加湿器这边的,空调送风口这边的加热器只是加热器,空调吹风口的加热

网友C:
含湿量       饱和含湿量          绝对湿度             饱和绝对湿度               相对湿度             露点温度         焓            焓湿图

搞清了这些概念,温湿度控制就不在话下了